共模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1-10-22):
请教下各位老师:
       朋友公司一产品去送实验室作CE整改,实验室提出了只需串个60MH的共模电感,就可通过CE了,对于这电感,没提出任何其它要求,只提出了个感量;
       我想请教的是:
       是否能通过理论计算.给这60MH的电感算出个范围来呢?应该怎么算?
需要哪些参数就可算出这公差?

       有经验的朋友是否能告知一下,多少的公差一般都是OK的;我自己认为5的公差应该都是允许的吧?

       请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re LZ:

共模电感不仅有感量参数应该还有电流参数(或电阻)。感量需根据干扰频率下的共模纹波系数和负载共模阻抗而定。

楼主:
谢谢HWM;
那对于CE认证,应该如何下手去把这感量计算出来呢?

网友B:
看看这个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http://wenku.baidu.com/view/3874 ... ight=29&coun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