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1-10-22):
单片机输出方波,作为运放的输入,结果运放的输出波形失真,变成锯齿波了,不只是什么原因?输出电阻问题?方波频率问题?

网友A:
查一下该运放的slew rate

网友B:
方波频率与运放带宽也有影响

网友A:
注意楼主说的是锯齿波,这样一定是slew rate限制的。楼上莫要不懂装懂。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4# 李富贵 好像是这个问题

网友D:
楼主应该好像找到问题了,出来仔细说说,大家学习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没看到lz的电路,别说那么肯定,楼主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