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类放大器中的集电极电压利用系数可能大于1么?

楼主(2011-10-22):
12V的供电的共射放大,
输出回路正弦谐振得到正弦波输出
输出功率为1/2*Rp*Icm1^2=1/2*Vcm*Icm1=1/2*Vcm^2/Rp,Icm1为基波的电流幅值
如果是50欧的纯阻性负载,则Rp应该等于50欧吧
如果集电极电压利用系数不大于1,则输出正弦的最大幅值Vcm不过12V,最大输出功率为1.44W
但我看到很多大于这个功率输出的都使用12V供电
请问这个推到里面,哪个地方算错了
谢谢!

网友A:
re LZ:

通常谐振放大器采用变压器耦合负载,反映到谐振回路的阻抗未必就是50欧姆。

网友B:
丙类放大器中的集电极利用系数是不能大于1的,但50欧姆天线不是放大器的直接负载,丙类放大器的负载是LC谐振回路,其等效阻抗可以很低,故可获得较大的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