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中超高频段6C协议的讨论

楼主(2011-10-22):
我希望同道们可以在这个主题下提出一些协议中的问题,或迷惑、或改进等。抛砖引玉下:我一直不懂ISO 18000-6C中的session有什么用,是对标签的类别的选择么?那我们是否需要知道各个标签对应的功能呢?我之前发过一个“一些RFID的资料”主题,但是很可惜,没经验所以经营得很惨淡,但是里面有6C的协议,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这个论坛的分数是什么?我第一次没注意,可能和那个有关,所以我这个主题就设置0分了,看效果是否好些。我会不定期来看看,如果问题我懂的话,我会适当回答,毕竟我也是新手,主要也是来求助的

网友A:
把session那段英文原文发上来

楼主:
Interrogators shall support and tags shall provide 4 sessions (denoted S0, S1, S2, and S3). Tags shall participate in one and only one session during an inventory round. Two or more interrogators can use sessions to independently inventory a common tag population.
    Tags shall maintain an independent inventoried flag for each session. Each of the four inventoried flags has two values, denoted A and B.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and every inventory round an interrogator chooses to inventory either A or B tags in one of the four sessions. Tags participating in an inventory round in one session shall neither use nor modify the  inventoried flag for a different session. The  inventoried flags are the only resource a tag provides separately and independently to a given session; all other tag resources are shared among sessions.
    After singulating a tag an interrogator may issue a command that causes the tag to invert its inventoried flag for that session (i.e. A→B or B→A).
    The following example illustrates how two interrogators can use sessions and  inventoried flags to independently and completely inventory a common tag population, on a time-interleaved basis:
        Interrogator #1 powers-on, then It initiates an inventory round during which it singulates A tags in session S2 to B,  It powers off.
        Interrogator #2 powers-on, then It initiates an inventory round during which it singulates B tags in session S3 to A,  It powers off.
    This process repeats until interrogator #1 has placed all tags in session S2 into B, after which it inventories the tags in session S2 from B back to A. Similarly, interrogator #2 places all tags in session S3 into A, after which it inventories the tags in session S3 from A back to B. By this multi-step procedure each interrogator can independently inventory all tags in its field, regardless of the initial state of their inventoried flags.
    A tag shall power-up with its inventoried flags set as follows:
        The S0 inventoried flag shall be set to A.
        The S1 inventoried flag shall be set to either A or B, depending on its stored value,      unless the flag was set longer in the past than its persistence time, in which case the tag shall power-up with its S1 inventoried flag set to  A. Because the S1  inventoried flag is not automatically refreshed, it may revert from B to A even when the tag is powered.
        The S2  inventoried flag shall be set to either A or B, depending on its stored value, unless the tag has lost power for a time greater than its persistence time, in which case the tag shall power-up with the S2 inventoried flag set to A.
        The S3  inventoried flag shall be set to either A or B, depending on its stored value, unless the tag has lost power for a time greater than its persistence time, in which case the tag shall power-up with its S3 inventoried flag set to A.
    A tag shall set any of its inventoried flags to either A or B in 2 ms or less, regardless of the initial flag value. A tag shall refresh its S2 and S3 flags while powered, meaning that every time a tag loses power its S2 and S3 inventoried flags shall have the persistence times shown in Table Amd.1-16. The value of the S1 inventoried flag shall not change as a result of a persistence timeout while a tag is participating in an inventory round. If the S1 persistence time expires during an inventory round then the tag shall change its S1 flag to A at the end of the round.
除了一些图形以及表格信息,这些就是原话了,求指点

楼主:
另外我又想到一个问题,超高频的标签在使用反射系数调制载波的时候一次供电能持续工作多久啊?

楼主:
哎,突然发现这论坛不行,起码超高频读写器的讨论者较少,来这边求助看来不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B:
请问新注册用户怎么下载不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