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混合pi型等效电路的几个分析问题

楼主(2011-10-22):
如图 C1是0.1uF 也就是100pF , 这与求出来的Cb'e大小也没差多少啊 ,为什么可以当成短路

还两个问题 :
1 . 为什么书上求的Aus0(低频时的源增益)不是负的?   , 求Aus0是把Cb'e,Cb'c当成断开之后,Uo/Us的值(好吧,这也是书里说的,而照这样求出来的Aus0 , 应该是负的啊,为什么这题里不是负的)
2 . 如果是共基组态下,共基的上限截止频率是共射的1+β0倍, 假设管子的β0是80 , 在共射组态下(如图)的fH为4.79MHz ,
现将管子接成共基组态 那么fH就为320MHz , 然后假设加上的信号的频率就是这么高 ,求Aus0时 ,Cb'e和Cb'c 还能当成是断开吗?

网友A:
re LZ:

0.1uF = 100nF 比 100pF 大千倍。

严格说增益符号确实为负,这里估计仅考虑其绝对值。

共基由于无米勒效应,因此截止频率是共射的1+β0倍。低频下,由于Cb'e和Cb'c很小,可以忽略。但高频下则不能忽略,这里的截止频率就是考虑了这些电容。

楼主:
"低频下,由于Cb'e和Cb'c很小"   频率越低, Cb'e和Cb'c越小 ?

其实还有一点我一直不懂 . 高频下, 容抗不是会降低吗 , 而"高频等效电路"却不短路结电容
之所以低频时断开Cb'e和Cb'c , 高频时Cb'e和Cb'c保留
是因为频率越低, Cb'e和Cb'c越小 ,然后频率高到某种程度后Cb'e和Cb'c就不再随频率增大了 ?

可是关于那两个结电容的关系式 我的书上只有 fT=gm/[2pi(Cb'c+Cb'e)]=β0*fβ
这看起来和频率f 没有关系啊

网友A:
to 3L:

“频率越低, Cb'e和Cb'c越小 ?”

不是这么理解。应该是,由于Cb'e和Cb'c很小,低频下其阻抗非常大,所以可以视为断开(即取消掉)。

高频下,相关的容抗确实会降低,但还不至于降低到可以认为短路的地步。当然,如果其阻抗随频率提高降低到一定限度后,三极管将不能用了。

楼主:
那常看到的 什么什么电容对交流可视为短路 ,  这是说多大的电容在多高的频率下可视为短路?

楼主:
如最后的那个问题 , 4MHz~320MHz 相差很多的呀 , 这对管子的低频等效电路影响不大吗? 还能把Cb'e和Cb'c当作断开来分析?

网友A:
to LZ:

是否可以将电容视为短路需看回路中的其他器件的阻抗,若电容的阻抗相比其他器件的阻抗小很多(如一个数量级以上)则可视为短路。

管子的高低频之分主要看相关频率下其增益是否降到某个程度,而影响其增益下降的就是相应的那些寄生电容。4MHz~320MHz 确实相差很大,但若某个管子在4MHz下其增量已经降到不能使用的程度了,则4MHz~320MHz 对它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而若某个管子频响可到500MHz,则4MHz~320MHz 对它来说都是可用范围,但其参数(如S参数)在4MHz~320MHz 范围内就不同,原因就是那些寄生参数和增益。至于低频,由于在其范围内那些寄生电容影响甚微,因此可以被忽略。

楼主:
好像悟到了 我试着讲一下

接成共基组态的fH为320MHz , 那么管子在0~320MHz都有明显的放大效果 ,  这时仍能以低频时的分析方法来分析电路(也就是不计较结电容的影响) ,  频率大于320MHz时 管子呈现出低通的特性,放大效果下降,这是由于结电容的影响 , 所以就不能忽略结电容了,于是就要用三极管高频等效电路模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