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举出常用三种排序方法

楼主(2011-10-22):
冒泡算法思想简单描述: 在要排序的一组数中,对当前还未排好序的范围内的全部数,自上 而下对相邻的两个数依次进行比较和调整,让较大的数往下沉,较 小的往上冒。即:每当两相邻的数比较后发现它们的排序与排序要 求相反时,就将它们互换。  下面是一种改进的冒泡算法,它记录了每一遍扫描后最后下沉数的 位置k,这样可以减少外层循环扫描的次数。 冒泡排序是稳定的。算法时间复杂度O(n2)--[n的平方]

楼主:
选择排序算法描述

在要排序的一组数中,选出最小的一个数与第一个位置的数交换; 然后在剩下的数当中再找最小的与第二个位置的数交换,如此循环 到倒数第二个数和最后一个数比较为止。

楼主:
直接插入算法思想简单描述: 在要排序的一组数中,假设前面(n-1) [n>=2] 个数已经是排 好顺序的,现在要把第n个数插到前面的有序数中,使得这n个数 也是排好顺序的。如此反复循环,直到全部排好顺序。  直接插入排序是稳定的。算法时间复杂度O(n2)--[n的平方]

网友A:
冒泡简单点
总的来说,他们的复杂度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