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设计

楼主(2011-10-22):
(无正文)

网友A:
各组的电流呢,隔不隔离。

楼主:
电源没有要求啊,当然希望电压越稳定越好啊

网友B:
电源有隔离和非隔离,有输出电压要求还有输出电流要求
按你这种问问题的方法,你永远别想得到准确的答案

网友C:
我这边有系统的解决方案,若需要QQ:892186642

楼主:
就是我这里有160直流的电池给板子供电,板子上要求这么多种电压的VCC,VDD之类的,我看别人都是一块芯片输入,出来3.3,1.8V这些的,难道要考虑隔离不隔离什么的吗?

网友D:
各路电流参数非常重要。
关系多,不代表复杂。只有很多不同的关系,才产生复杂的问题。

楼主:
那我是要先计算下供应3.3,1.8电压的电流才能选择是吧,但是一个芯片假如要10个1.8V的Vdd,6个3.3的Vcc,还有模拟电源的话怎么算他的电流呢?

网友E:
10楼:
你的硬盘上有很多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面可能有很多文件,系统如何管理?
把你所有的电源需求列出个表来,这个总应该知道吧?

楼主:
我知道什么意思了,要让一个芯片工作需要提供VCC,芯片工作的时候会从Vcc上吸收电流,而电流的大小可以通过芯片的资料查,所有Vcc带动的芯片吸收的电流之和就是Vcc电源设计时要考虑的电流参数,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E:
12楼:
不仅芯片耗用的电流(从芯片资料查出来的)由Vcc提供,芯片的负载上的电流也由Vcc提供。

楼主: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