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和网络变压器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22):
我现在在画的一个pcb用到了一个千M的网络变压器,由于板子空间比较小,所以想请教下如果画的是4层板,网络变压器放在顶层,网络变压器下面部分的底层可以布线吗,可以放置元件吗?如果放置元件的话,会不会受到网络变压器的高压影响

网友A:
表贴的中间有地层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另外,网络变压器不会有什么高压影响。

网友B:
网络变压器只是起一个高频信号的隔离传输,没有高压啊。

你别把它当开关电源中的高频变压器啊?

尽量别这么放,即使性能没什么影响,但制程工艺上也很麻烦,网络变压器需要后焊,多了一道工序。

网友C:
实践出真知

网友C:
试过才知道

网友D:
当然可以,电子设计就是一个折中的过程……
一般网络变压器底下都建议抠空铜皮什么的,但铺铜也没太大不良影响,特别是不需要做甚么防护的时候。

网友E:
当然可以布线了

网友F:
布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网络变压器是隔离的所以还是需要考虑下隔离安全间距,同时因为网络变压器插针的焊接,背面放置元器件增加生产工艺难度需要充分考虑。

楼主:
谢谢大家,分数有限,给大家平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