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必须搭配e2prom吗?

楼主(2011-10-22):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吧  放你的代码的

网友:
如果不放EEPROM的话,掉电后就得从新下程序,但是如果刚开始学习USB并且E2PROM上没有跳线的话最好还是不要用E2,因为有可能你固件中的VID或者PID出错的话,PC就没办法认识你的设备,也没办法更新你的E2里面的程序了!

网友B:
没E2,你就无法与其它使用cy驱动的USB设备相区别,更可怕的是,你自己的机器也会因为没法区别不同的USB设备,几个驱动板子使用同一个驱动,换了板子要更改驱动,这是愚不可及的行为,典型的只顾眼前的短视。

我一个同事就这样干的,现在他走了,我要给他擦屁股,把以前的设备加上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