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模式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1-10-22):
ps, RS, rc, DFM, fm
按照下面的执行顺序可以先从系统模式->管理模式->用户模式

  ;切换到系统模式
  MSR CPSR_c,#0xdf
  MRS R0,CPSR

  ;切换到管理模式
  MSR CPSR_c,#0xd3
  MRS R0,CPSR

  ;切换到用户模式
  MSR CPSR_c,#0xd0
  MRS R0,CPSR
-------------------------------
按照下面的执行顺序,进入用户模式后就,系统模式和管理模式均不切换。
  ;切换到用户模式
  MSR CPSR_c,#0xd0
  MRS R0,CPSR

  ;切换到系统模式
  MSR CPSR_c,#0xdf
  MRS R0,CPSR

  ;切换到管理模式
  MSR CPSR_c,#0xd3
  MRS R0,CPSR

是不是进入用户模式后就不能切换到系统模式和管理模式?

网友A:
进入用户模式后, 不能直接切换到其他模式, 但可以通过中断, 异常等转到系统模式.
也可以用软中断调用需要系统模式才能提供的系统服务

网友B:
用户模式是非特权模式,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自由切换到特权模式,因此,对用户模式的初始化要放在最后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