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Se

楼主(2011-10-22):
想要装Modelsim Se可是装完了他说没有什么认证,估计是没有激活密钥什么的吧。这个怎么才能解决呢。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神马版本?

楼主:
是Modelsim SE 6.5。

楼主:
我找了个**软件,产生了license。但是不行。

网友A:
截图上来

楼主:
哪部分的图。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A:
需要把**包里面的MGLS.DLL覆盖替换Modelsim里面的该文件。
同时在环境变量里面添加license的位置。
例如:
LM_LICENSE_FILE =C:\Modelsim\license.txt

楼主:
我的路径是C:\MentorGraphics\win32\modelsim.exe那个license后缀名是dat还是txt,那个**软件上说的是将txt改成dat。到底是哪个?还是两个都行。还有是放在win32下还是放在第一级目录下。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啊。路径也改了,就是不行。我快疯了。

还有,多些猴哥耐心解答。多谢。

网友A:
都行。放在哪里都可以,关键路径里面写对即可。

环境变量加否?

楼主:
多些猴哥指点。环境变量加了。我自己再弄弄。应该就是这样弄的,可能我哪里没弄好。

网友A:
那我休息呢。

网友B:
直接找猴哥给个**版搞定

网友A:
哈哈,我是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