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

楼主(2011-10-22):
我是一新手,我用的是2004的,无原理图直接画PCB电路板为何元器件与焊盘无法连接,而且线从元器件引脚引出时它会显示短路,但我在规则里已设定不显示短路,请高手帮帮我,谢谢

网友A:
网络规则检查的问题,关了就可以了。我的忠告是不要这样直接画PCB,没有人保证正确性。

楼主:
可是我已经关了,还是会这样!怎么办?谢谢了!

网友B:
手工添加网络就是了

网友C:
是不是你软件有问题,这样画板是不好,不能保证你大脑一直那么清醒呀,出错就很麻烦,还是见意添加网络号!

网友D:
我是一新手,我用的是2004的,无原理图直接画PCB电路板为何元器件与焊盘无法连接,而且线从元器件引脚引出时它会显示短路,但我在规则里已设定不显示短路,请高手帮帮我,谢谢 ...
引用 楼主:
看看你画的线,网络是什么?

网友E:
新手还是一步一步的来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

网友F:
ROOKIE 做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