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触摸按键,没有按键操作,引脚有输出

楼主(2011-10-22):
做项目时用的是cy8c20180,接上五个按键后发现有两个按键被触发了,但是并没有按它,然后换成单个的按键,发现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还有就是当我们按下某个键时,另外的也被触发了,这是为什么?请问它对导线的长度和距离的要求是怎样的?

网友A:
电路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PCB设计和灵敏度设置的问题

楼主:
我试过把灵敏度降低很多还是这样,晕。。。供应商给的支持太少了。。。希望多给些技术支持资料,最好是中文的

网友C(2015-03-20):
传感器线间距太小了吧

网友D:
楼上的分析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E:
应该是配置的问题,单独按键可以的话,那就是配置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