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91RM9200 系统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1-10-22):
各位大侠:
     我用ST定时产生中断,可怎么也进入不了中断,为什么呢?程序如下:
void Init_ST_RT()  //初始化ST
{
  AT91C_BASE_ST->  ST_RTAR=0x05; //报警器中得值
  AT91C_BASE_ST-> ST_IER=AT91C_ST_ALMS;//使能报警中断
  AT91C_BASE_ST->  ST_RTMR=0x8000;//T=1s;//启动时钟,并使计时器的频率为1HZ

}

  AT91F_AIC_ConfigureIt(AT91C_BASE_AIC,AT91C_ID_SYS,
    AT91C_AIC_PRIOR_HIGHEST,AT91C_AIC_SRCTYPE_INT_EDGE_TRIGGERED,
    AT91F_ASM_ST_RT_Handler);  //Configure AIC

    AT91F_AIC_EnableIt(AT91C_BASE_AIC,AT91C_ID_SYS); //Enable Interrupt

使用J_link 在线仿真,实在找不出错误,求指教

网友A:
这个CPU现在还有人用哦 好像早停产了吧
你调试时开了中断没?  CPSR寄存器设置好了吗?

网友A:
我们培训时用的这个CPU   但是没有用JLINK调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