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74act299mtc与74hc299的区别?

楼主(2011-10-22):
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74act299mtc的输出电流是多大?
为什么我在数据手册上看不到啊!还是我没看见?
为什么在输出端Q0加一个电阻之后,本来是0电平的到单片机的IO口上就变成搞电平了呀

谁帮帮我!

网友A:
在 Voh 和 Vol 项目后面就有,Ioh 和 Iol 可到24mA。

网友B:
除输出电流不同外,输入电平不同是最大的区别,一个是TTL输入,一个是CMOS输入。

网友B:
为什么在输出端Q0加一个电阻之后,本来是0电平的到单片机的IO口上就变成搞电平了呀
**************************
加多大电阻总得说吧?假如你加了一个大的电阻,而单片机的IO口是高电平输出或有上拉的输入,那IO口上就变成高电平不很正常吗?

楼主:
4# lyjian 嗯,忘写了,是把Q0的输出输入到单片机的P1.5口上面,在输出上面接了一个3K32的电阻,按道理,不应该啊!
我把P1口的这一位设置成高阻输入,而Q0又是输出,那么Q0输出的低电平,经过一个电阻之后到达P1口的电平会更小的把,怎么在我这就变成高电平了?

网友A:
to 5L:

你那3K电阻是串在Q0和P1.5之间的?若是,则P1.5端完全可能是高电位,因为某些MCU的端口输入时是存在内部上拉的(如MCS-51)。此电阻应接成上拉电阻,或干脆不用。

网友B:
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市面上不是只有一种51单片机在用。)
万用表量一下Q0和P1.5的电压分别是多少,接的电阻是不是是3K32。
如果Q0确实是低电平而P1.5是高电平,那就很可能:1、P1.5不是高阻输入(有上拉或是输出);2、接的不是3K32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