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稳压管做的简易电源随温度变化输出变化较大

楼主(2011-10-22):
这个电源在-55度到85度变化时,输出电压有1V左右的变化,随温度升高电压变低,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了还是三极管集射极电压发生变化了,或者是稳压管稳压值变化了。其中RL为负载电阻。我个人感觉稳压管稳压值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大,请问为什么

网友A:
看来你对稳压二极管的温度特性不太了解,找个稳压二极管的规格书看看吧

网友B:
be节是负温度系数,大于6V的稳压管是正温度系数,你不说变大变小谁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如何进行补偿呢,有没有温度系数较小的稳压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随温度的升高,输出电压变低了

网友A:
RL多大?VCC多大?
Vbe的温度系数大概为-2mv/k,12V稳压二极管的温度系数大概为8.4mv/k
所以,如果按这两者的温度系数来看的话,温度升高,电压是应该上升的。
-55度到85度变化时,电压变大概为140*6.4=896mv。

网友C:
主要是稳压管的温度系数导致,调整管也有影响,要改进就不能用这样的简易电路。

网友D:
温度系数小的稳压管6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是我搞错了,确实是温度升高电压也升高的, 并且你的计算值跟实际值非常接近。果然是稳压管随温度的变化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