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TR101发热严重的问题

楼主:
最近设计一个PT100温度检测电路,当外部电路不连接PT100时,XTR01芯片输出电流超过20mA时,XTR101发热特别严重。请教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2011-10-23):
多串几个250欧电阻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24V 20mA总共要消耗0.5w左右。多余的热量都在那个三极管消耗,你用的9013显然不够,人家推荐的220封装的tip29是有道理的。

楼主:
我选用的SOT-23封装的9013,IC 0.5A 功耗0.625  XRT101芯片资料上介绍TIP29和2N2222 我认为功耗可以的,还请4楼具体讲讲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