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D里的OBJ及LIB问题

楼主(2011-10-23):
最近在看CKFA的CMD,其中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1 for data allocation */
   RAMM0M1     : origin = 0x000100, length = 0x000200     /* on-chip RAM block M0 */
   OTP         : origin = 0x3D7800, length = 0x000800     /* on-chip OTP */
   FLASHJ      : origin = 0x3D8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I      : origin = 0x3DA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H      : origin = 0x3DC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G      : origin = 0x3E0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F      : origin = 0x3E4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E      : origin = 0x3E8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D      : origin = 0x3EC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C      : origin = 0x3F0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B      : origin = 0x3F4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A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F80     /* on-chip FLASH */
   CSM_RSVD    : origin = 0x3F7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CSM_PWL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ROM         : origin = 0x3FF000, length = 0x000FC0     /* Boot ROM available if MP/MCn=0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MP/MCn=0) or XINTF zone 7 (MP/MCn=1) */
   VECTORS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 part of boot ROM (MP/MCn=0) or XINTF zone 7 (MP/MCn=1) */
PAGE 1 :
   SCIA        : origin = 0x007050, length = 0x000010     /* SCI-A registers */
   RAML0L1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L1 */
   RAMM0M1     : origin = 0x000300, length = 0x000500     /* on-chip RAM block M0 */
   RAMH0_1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H0 */
   RAMH0_2    : origin = 0x3F9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H0 */
PAGE 2 :
   RAMH0_1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H0 */
   RAMH0_2    : origin = 0x3F9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H0 */
}
SECTIONS
{
.text_unsecured  : > RAMM0M1  PAGE = 0
{
  .\debug\obj\unlock_main.obj (.text)
  .\debug\obj\DSP281x_CodeStartBranch.obj (.text)
  .\debug\obj\Example_Flash281x_CsmKeys.obj (.text)
  .\debug\obj\DSP281x_MemCopy.obj (.text)
  rts2800_ml.lib (.text)
}
   .econst_unsecured : > RAMM0M1  PAGE = 0
{
  .\debug\obj\unlock_main.obj (.econst)
}

.text             : LOAD = RAMH0_1,
                          RUN = RAML0L1,
                          LOAD_START(_textLoadStart),
                          LOAD_END(_textLoadEnd),
                          RUN_START(_textRunStart),
                          PAGE = 1
.econst             : LOAD = RAMH0_1,
                          RUN = RAML0L1,
                          LOAD_START(_econstLoadStart),
                          LOAD_END(_econstLoadEnd),
                          RUN_START(_econstRunStart),
                          PAGE = 1
.cinit           : > RAMM0M1  PAGE = 0

/* User Defined Sections   */
codestart           : > RAMM0M1  PAGE = 0
BlockTransferBuffer1: > RAMH0_1  PAGE = 2
BlockTransferBuffer2: > RAMH0_2  PAGE = 2
csmpasswds          : > CSM_PWL     PAGE = 0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 Allocate uninitalized data sections: */
.stack              : > RAMM0M1  PAGE = 1
.ebss               : > RAML0L1  PAGE = 1
   /* .reset is a standard section used by the compiler.  It contains the */
   /* the address of the start of _c_int00 for C Code.   /*
   /* When using the boot ROM this section and the CPU vector */
   /* table is not needed.  Thus the default type is set here to  */
   /* DSECT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vectors    : > VECTORS     PAGE = 0, TYPE = DSECT
   .SCIARegs   : > SCIA  PAGE = 1
}
我用CCSV4编译,说找不到 .\debug\obj\unlock_main.obj (.text)

疑问1:里面出现的obj 和 lib是什么意思?看了TI手册还没找到。
疑问2:介绍CMD的一篇文档说cmd空间要把装载和运行分开,分别在page0  page1,但这个例子好像没有这么处理,都放在page1了,这有何影响?
疑问3:同一片文档里说修改rts2xx.lib,释放boot.asm做参数修改等,生成新的rts2xx.lib是否我这也必须做?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明白的人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