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1-10-23):
使用自己设计的IP核,如果为了保证最大的数据传送速度,能不需要通过专用的一些总线而直接同CPU的相关引脚(控制、数据)相连吗?,如果能的话,在C语言程序中直接使用指针读写这个地址空间,编译出来后究竟是怎么处理这个过程的呢?谢谢指导!

网友A:
肯定不可以,你必须使用相关总线,即使是INTEL也不敢如此干

楼主:
2# GoldSunMonkey 那如果需要对板子的外扩引脚进行超高数据速率传输,一般要怎么做呢?

网友A:
2# GoldSunMonkey 那如果需要对板子的外扩引脚进行超高数据速率传输,一般要怎么做呢?
引用 楼主:

光纤或者万兆以太网

楼主:
4# GoldSunMonkey 是要求对LED点阵列(50*50)的控制,使用LED控制芯片,分多串(大约200~300串的串行写入),因此要采用并行口(可能要200~300个),而且要求高刷新速率,因此是没法采用光纤或者以太网口的,而且目前也没有这么高的资源。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网友B:
4# GoldSunMonkey 是要求对LED点阵列(50*50)的控制,使用LED控制芯片,分多串(大约200~300串的串行写入),因此要采用并行口(可能要200~300个),而且要求高刷新速率,因此是没法采用光纤或者以太网口的,而且 ...
引用 楼主:

猴哥,帮忙啊

网友A:
用GTP或者GTX等等串口应该可以实现。
我对AVB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监控和拼屏的接口都是都高速的串口

网友C:
使用自己设计的IP核,如果为了保证最大的数据传送速度,能不需要通过专用的一些总线而直接同CPU的相关引脚(控制、数据)相连吗?,如果能的话,在C语言程序中直接使用指针读写这个地址空间,编译出来后究竟是怎么处 ...
引用 楼主:

如果真这样做,编译器得你自己写才行啊

网友D:
你直接用FPGA的LVDS不是就可以传很快了吗?
其实用FPGA直接去扫描阵列也很方便。

楼主:
其实可能是我的意思没有表达的很清楚。。。
就是有两个重要要求:
1、速度,至少要求1Gbit/s的总线带宽
2、输出口的数量,因为LED阵列是通过5~10个LED通过专用控制芯片连接成一串的,而有将近200~300串,所以需要有这么多的口。
目前方案不太好确定,而且由于没有经验,不知道该使用microblaze还是powerPC。也不知道应该使用哪种总线可以达到要求。
楼上几位介绍的如LVDS、GTB、GTX我不了解,想请问下有相关的资料可以介绍下吗?
呵呵,新手刚接触,弱智问题多,望各位见谅,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A:
其实可能是我的意思没有表达的很清楚。。。
就是有两个重要要求:
1、速度,至少要求1Gbit/s的总线带宽
2、输出口的数量,因为LED阵列是通过5~10个LED通过专用控制芯片连接成一串的,而有将近200~300串,所以需要有 ...
引用 楼主:

如果数据位大于2个以上的管脚,用普通的管脚LVDS即可。
如果用串行的,肯定使用GTP或者GTX
至于使用POWPC或者Microblaze和这个问题没有关系。看你们自己的选择。

网友A:
其实可能是我的意思没有表达的很清楚。。。
就是有两个重要要求:
1、速度,至少要求1Gbit/s的总线带宽
2、输出口的数量,因为LED阵列是通过5~10个LED通过专用控制芯片连接成一串的,而有将近200~300串,所以需要有 ...
引用 楼主:

你使用SPARTAN 6还是Virtex 6?

楼主:
17# GoldSunMonkey 主版是V2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