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哪里有I2C的调试软件?就像串口调试的那种。

楼主(2011-10-23):
因为有个项目使用的是16F1937和723之间进行板级通讯,一主多从,调试时希望能方便调试,先各个调好,再配合调,因为只有一个ICD2,不方便同时调试,请问各位,哪里有标准的I2C的调试软件?就像串口调试的那种。要能发能收,可以先做好主的一侧,再做从的一侧,

免费的?付费也可以。

网友A:
只有部分示波器有这个功能,还有就是逻辑分析仪了。不用也可以调,楼主实在要用,可以在网上买个廉价逻辑分析仪。

楼主:
谢谢,刚在网上看到一个产品,是孕龙公司的产品,叫I2C-SPI-Control center, 可以分析I2C和SPI,明天问下价格, 有没有哪位兄弟用过?好不好用?

http://www.zeroplus.com.tw/logic ... dn=1&product_id=400

网友B:
那种所谓的USB型示波器就能支持。

另外,如果速度不快的话,用PICKIT3应该有可以,KIT3有一个单独的应用程序。

楼主:
PICKIT3 是不个调试器和烧录器是吧,那这个和ICD2有什么区别呢,不是很清楚。

网友C:
貌似这个不用调试吧,要学好相信自己,发送和接受这东西,可以有很多的调试方式的,点亮数码管,LCD显示,点亮一个LED,串口等都可以吧,先1对1开始,如果1对1都可以了,基本上协议就敲定了,然后再1对2继续。。。

楼主:
您好NE5532 :买个廉价逻辑分析仪。是可以分析,但是如果做为从机,他没有ACK返回,同时不能做为主机。

您好SYSDRIVER:自已调试我想是没有问题,但要花的时间比较多,如果有这个东西,效率会高些。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D:
PICKIT serise analyzer,支持I2C主/从协议,还有支持USART,SPI等协议。
不过I2C通讯协议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有时并不需要购买这些工具。

楼主:
买了一个孕龙公司的I2C-SPI-Control center,蛮贵的。好不好用,只有后面用了才知道哟。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网友B:
PICKIT3有一些特殊功能,例如可以做一个频率不高的逻辑分析仪使用

楼主:
哦。在MICROCHIP很难找到PICKIT3的说明。哪里有没有详细的PICKIT3和ICD2的对比,不过也没有必要了,就用ICD2好了。

各位帮忙推荐一个PIC的脱机烧录器。PIC16F1937和887均能烧写的,LQFP44的封装也要能烧写。

网友B:
PICKIT3就能脱机烧写,不过这一般用在开发阶段或者小批量的制造企业。

如果批量大的话,个人推荐PM-D这个东西,可以脱机烧写,价格大概1000块RMB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