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们:密林中通信那个频段最好

楼主(2011-10-23):
想DIY一个简单的应答机,用于在密林里面通信,不知道那个频道在密林里面使用最优,例如衰减少,距离远。。。

(两个机器通信看,一个发射时,另外一个回答一个信号)

网上搜了半天,不得要领。只有求助各位版主了。。。

网友A:
要看你需要做多远距离,一般军方会用几十或一百兆左右的频率,天线很长,在山林里5W都能传几十公里。

楼主:
要看你需要做多远距离,一般军方会用几十或一百兆左右的频率,天线很长,在山林里5W都能传几十公里。
引用 网友A:

多谢!越远越好,穿透树叶的能力是几十到100M范围最好吗?

我查找酶国救援用的频率,找不到资料,呵呵。

楼主:
最好能够有5KM左右右吧。。。

网友A:
这是综合考虑的结果,收音机FM广播也就在这频段,要频率太低天线就太长了。你可以选用27MHZ或49MHZ这样的标准频率,市面上器件很多,当然你也可以使用100MHZ以上的频率,FSK的的器件也很多,但功率要做很大。

楼主:
呵呵,多谢楼上啊!

刚才中午查到了一本书《业余无线电通信》,上面就正好将了10米波段的特点:

绕射比超短波强,是理想的低功率远距离通信频率,在我国也是业余通信频率。

所以初步选定10m波啦,27MHz~29.5Mhz

网友B:
应该使用短波波段,10米业余通讯波段是可以的,而且容易拿到使用许可,FM波段的穿透性差,更重要的是不可能获得合法使用资格。

楼主:
呵呵,终于春版出手了。。。下一步慢 慢攒元件。主要是想练习无线电的东东。整天用芯片开发写软件就够,其实实践的东西一窍不通。。

陆陆续续再汇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