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elsim和时序约束的两个小问题。

楼主(2011-10-23):
时序约束为时序分析提供了条件,那么添加时序约束会对电路本身的时序产生影响吗?为什么我在加上时序约束条件之后电路出现的现象不一样。
还有modelsim是否也是对时序进行仿真,那么和用内部逻辑分析signaltapII做时序仿真有什么区别呢?现在公司做的板子都是直接用signaltapII来观察,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下才要用modelsim,它和signaltap在仿真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时序约束让软件按照约束条件进行综合,映射,布线,当然对电路的时序产生影响。就是按照约束的要求来做。
signaltag的结果是芯片内部的真实信号,需要在加载的位流文件中体现要测试的网络。MODELSIM是利用模型参数来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对时序约束的理解是时序约束仅仅只是设置了一个条件,然后综合该怎么综合还是怎么综合,只不过有些满足约束条件,有些没有满足约束条件,然后以报告的形式体现出来。即使不加约束,满足的还是满足,不满足的还是不满足。我这样理解错了吗?
如果设计正确,signaltap和modelsim仿真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吗?

网友B:
你的理解何止错了简直就是错了
你设置那个条件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让综合布线后满足你的条件要求吗?
即使设计正确,逻辑分析仪和modelsim仿真的结果也不一定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逻辑分析仪和modelsim分析结果不一样的原因在哪里呢?

网友B:
第一个是输入信号可能跟你在仿真时提供的理想信号并不一样
第二如果你modelsim进行的仅仅是功能仿真的话,那么是没有延时信息的,这个跟实际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