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用过HT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0-23):
我在用HT46R47的时候外部中断能正常进入,由于HT46R47内部是不带E2的,所以我用了HT46R47的兼容芯片HT46F47E来代替,今天试了这个兼容芯片进不了外部中断.
     我看了这两资料没有多大区别,中断部分直接就是一样的,奇怪了,就是进不了外部中断.
   我是这样设置的,PA5为输入,内部上拉,  中断是这样设置的:开全局中断,开外部中断,  config--option是falling edge 。 我在HT46R47中断能进去,在HT46F47E就是进不去,很急

楼主:
中断向量入口地址也是0x04.

楼主:
是我表达不清楚??还是要我贴代码 ??

网友A:
没用过,直接问HT的技术支持啊,

或对比2个芯片的差别

肯定有细微差别的吧

楼主:
我把RC震荡的下拉电阻改为上拉电阻就能在HT46F47E上能起振了。   仿真的问题是 仿真器上面有几个开关要配合芯片IC来拨动的。昨天问了技术支持了,问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