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利用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的值做稳压管用?

楼主(2011-10-23):
如题,如果某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为30V,而些二极官不是稳压二极管,我能否利用些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Vbr=30V的特性反接此二极管当稳压值为30V的稳压管用?

网友A:
不行,超载烧了之后就成导线了,

网友B:
不行,老老实实用稳压管不行么?

击穿基本就烧毁了

网友C:
可以这样用,但性能相当差。
普通整流二极管并非为稳压而设计,其PN结工艺主要考虑提高耐压值,并不考虑击穿电压稳定性及温度系数。
而且现在也根本买不到反向耐压30V的普通二极管,反而是耐压30V的稳压管容易买到。

网友D:
普通二极管反向击穿之后可以恢复吗?现在稳压管很好找的。

网友C:
6楼:
普通二极管反向击穿后只要电流限制在允许范围内是不会损坏的。

网友E:
用的话可能效果不好,弄不好就会烧掉!

网友F:
认为会烧坏请注意7楼的论述。事实上也不会烧坏。认为会烧坏的结论从何而来?真是奇怪。
350V的稳压管就是用整流管来做的。

网友G:
我感覺不妥!;P

网友H:
认为会烧坏请注意7楼的论述。事实上也不会烧坏。认为会烧坏的结论从何而来?真是奇怪。

网友I:
还是不能这样用,举个例子,1N4001~1N4007,看参数就明白击穿电压覆盖范围有多大!
7个系列就覆盖几百伏的范围还能叫稳压管?
能代替稳压管的另一个可用方案是三极管的BE结。

网友J:
只要二极管功率不超,百分百没事。所以限流是必须的,一定要计算好限流电阻。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超了不管事整流管代用稳压管还是真正的稳压管,都烧!专用稳压管也没啥特殊的,无非是反向击穿电压大小合适,用整流管筛出来的完全可以代换,除非某项指标有特殊要求,比如温飘、动态电阻等,进一步筛选就是了。

网友J:
还是不能这样用,举个例子,1N4001~1N4007,看参数就明白击穿电压覆盖范围有多大!
7个系列就覆盖几百伏的范围还能叫稳压管?
能代替稳压管的另一个可用方案是三极管的BE结。 ...
引用 网友I:

对稳压管的理解有误。7个系列的反向击穿电压覆盖几百伏,是这个系列覆盖几百伏,不是一个具体的管子覆盖几百伏特,具体一个管子的反向击穿电压是确定的,就是一个稳压管。按你的理解方法稳压管也不叫稳压管了,一个系列就有可能有很大范围,也不算稳压管了。至于用三极管的BE结,仅仅是因为三极管BE结击穿电压范围比较低、窄,往往是你需要的那个范围而已。若你需要一个300V的稳压管,用三极管的BE结代替,恐怕十有**失败,6-7V和300V相比,差不多可以忽略了,这个稳压管可以视同击穿短路了。
倒!成语居然被屏蔽!

网友I:
17# luyuchajing 你还没明白问题在哪?
1N4001 1N4002 1N4003 1N4004  1N4005  1N4006 1N4007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V
厂家生产时是不会浪费东西的,拿1N4001来说,只要击穿电压大于50V,甚至等于100V的他都会标1N4001,(他要保证1N4002的击穿电压大于100V)这么大的离散系数你怎么用?比如你要击穿电压等于67V的稳压管那不成你买10K 1N4001来挑选(玩好点估计也许只能挑选到1K符合67V +/-5%的1N4001!),单个1N4001的稳压特性再好也会造成你不适合使用,除非你回来挑选!挑选的代价就造成你实际上不能选用!

网友F:
18楼正解。不是不能用作稳压管,特别是高压稳压管。问题在于挑选麻烦。做试验可以。批量做产品,实际行不通。

网友J:
17# luyuchajing 你还没明白问题在哪?
1N4001 1N4002 1N4003 1N4004  1N4005  1N4006 1N4007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V
厂家生产时是不会浪费东西的,拿1N40 ...
引用 网友I:

用整流管代替稳压管本来就是应急代用的法子,哪里有量产那么干的,挑选成本肯定受不了。楼主问的是用整流管代替稳压技术是否可行,后面跟帖也是针对技术上的可行性进行讨论,到兄台这里整到成本方向去了。

楼主:
今天吃了没事干,找了个三极管NPN,2N5551,我接入的电阻R=10K,R=100K时稳压值一直都是10V,也就相当于V(BR)EBO此时为10V,不知道此稳压管的带载能力怎么样,能带动1A,2A的电流吗?

网友B:
稳压管的一般用途就是做吸收保护,电压钳制,加了限流电阻,作用何在,另外稳压管设计的时候,也是比较在意瞬时功率的承受能力( 比TVS差点),另外加上离散性,该60V击穿的,人家实际耐受了100V,岂不悲剧

楼主:
22楼,不加电阻,你的稳压管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