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是起滤波作用吗?为什么每次返回值都变大?

楼主(2011-10-23):
signed long  Ad_curr;
signed long  Av_curr;
signed int    Buf=0;       //变量
Av_curr = 0;
/*----------------------------------------------------------------------------
电池的电压
----------------------------------------------------------------------------*/
void Get_Batt_Volt()
{
Ad_curr = Getadc(2);  //读取端口2电压值;
Buf = Av_curr / 75;
Av_curr = Av_curr - Buf;
Av_curr = Av_curr + Ad_curr;  //输出Av_curr
}

网友A:
re LZ:

无滤波作用,输出的是2*74/75的ADC输入值,自然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