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STM32库时碰到的C语言的指针问题

楼主(2011-10-23):
在看STM32的库函数时,有一C语言指针的问题: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CR;
  __IO uint32_t CNDTR;
  __IO uint32_t CPAR;
  __IO uint32_t CMAR;
} DMA_Channel_TypeDef;

首先先用typedef声明了DMA_Channel_TypeDef;

在一个函数的定义中void DMA_Init(DMA_Channel_TypeDef*  DMAy_Channelx,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其中的形参DMA_Channel_TypeDef*  DMAy_Channelx,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中定义指针变量时那个*号是紧挨着DMA_Channel_TypeDef的,而不是像平时普通的定义中那个*号是紧挨着变量名如:int  *a;这个*号紧挨着DMA_Channel_TypeDef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如果*号是紧挨着后面的变量名呢?我发现似乎只有用typedef声明过的才这样用,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就是普通的int *a;这类的*号可以紧挨着前面那个而不是紧挨着变量名吗?

有点印象似乎C语言中这是和运算符的结合顺序有关,但是不太确定。希望哪位高人能解答下,呵呵。

网友A:
这里再定义指针呢.
推荐楼主再翻翻 c 的教材吧.

网友B:
星号“*”既可以挨着变量名,也可以挨着类型名,两头都不靠也可以,没有区别。

以下几种写法都可以:
DMA_Channel_TypeDef*  DMAy_Channelx;
DMA_Channel_TypeDef  *DMAy_Channelx;
DMA_Channel_TypeDef * DMAy_Channelx;
int *a;
int* a;
int * a;

网友C:
楼主C语言指针没过关

楼主:
呵呵,是要回去看看C语言的书了,谢谢香主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