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软件滤波算法的比较

楼主(2011-10-23):
1种方法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A方法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B优点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C缺点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平滑度差2种方法中位值滤波法A方法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B优点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C缺点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3种方法算术平均滤波法A方法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B优点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C缺点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比较浪费RAM4种方法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A方法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B优点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C缺点灵敏度低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比较浪费RAM5种方法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A方法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N值的选取:3~14B优点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C缺点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比较浪费RAM6种方法限幅平均滤波法A方法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B优点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C缺点比较浪费RAM
7种方法一阶滞后滤波法A方法a=0~1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B优点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C缺点相位滞后,灵敏度低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8种方法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A方法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资料,权取得越大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B优点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C缺点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9种方法消抖滤波法A方法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B优点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C缺点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系统10种方法限幅消抖滤波法A方法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先限幅后消抖B优点继承了限幅消抖的优点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C缺点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11种方法IIR 数字滤波器A方法确定信号带宽,滤之。Y(n) = a1*Y(n-1) + a2*Y(n-2) + ... + ak*Y(n-k) + b0*X(n) + b1*X(n-1) + b2*X(n-2) + ... + bk*X(n-k)B优点高通,低通,带通,带阻任意。设计简单(matlabC缺点运算量大

网友A:
楼主呀,能不能做一下分段排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