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16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1-10-23):
pic16f716晶振不起振?

晶振是20M的无源金属晶振
两个电容是15pF的

谢谢

网友A:
你为啥要加个电阻?
CONFIGER 配置位配好没有?

楼主:
弄错了,没有加电阻;晶振起振不起振与配置位有关?

网友A:
PIC的在配置位中可以选择时钟方式。

网友B:
1  软件配置位设置对了吗?
2  15P法对吗?要和晶振匹配,看晶振参数

网友C:
20M晶振的负载电容选择多少?
负载电容跟晶振两端的接地电容要匹配,否则容易导致不起振和频漂现象。
引用 网友D:

搞单片机的80%搞不懂这个。按楼主的情况来看,应该是时钟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