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15v电源求助

楼主(2011-10-23):
(无正文)

网友A:
用LM7815和LM7915就可以得到正互15V了

网友A:
再在输出处并接一个高低频滤波电容以降低燥声

网友B:
楼主想对称到什么程度?1%还是1ppm?从哪里得到?变压器还是5V电源上?没有这些信息,神也回答不了你。

网友C: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要把情况环境说清楚才行

网友D:
按功率需求买一个高对称性能低噪音正负15V输出的电源即可获得

网友E:
你这功率到底是多大?小的直接用7815,7915搭就行,高了就订模块,还高 的话,我有一个作品90W就是定做的模块正负15V

网友F:
对输出电流要求比较小的话,可以用一个运放搭一个。

网友G:
用运放结合线性稳压器搭伺服电源吧,之前做过,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