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是否可以代替稳压管?

楼主(2011-10-23):
由于以前使用的稳压管功率太小,而最新项目中需要用到的稳压要求功率很大,故打算使用TVS替代,并且单个TVS管的功率也不满足,想使用两个一样的并联,不知道这样的使用可靠不?

楼主:
仔细看了网上有关TVS管和稳压管的区别,对TVS管的介绍都是用在瞬态的脉冲电压下,好像不能代替稳压管的工作,但我是实际使用中无意发现,TVS管也可以在连续的直流电压下工作,基本类似稳压管,并且在PDF中如图所示的功率值下,该TVS管应该不会损坏才对!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A:
不能代替吧

网友B:
可以这样用。
但TVS管价格贵,且TVS管为吸收瞬态脉冲设计,其温度系数等性能参数并不在主要考虑范围,故性能不如普通稳压管。
需要较大功率并联稳压之处,可以用小功率稳压管加较大功率的普通三极管构成。如果用TL431之类电压基准加三极管则更好。

网友C:
如果稳定电压在5V以上,TVS是可以替代稳压管。
我还没有看到低于5V的TVS,所以一般来说,低于5V只能用稳压管。
使用两个一样TVS的并联,我没这样用过,理论上可以。
建议稳压管和TVS相互配合使用。

网友D:
路过踩踩 .
可能设计生产时, TVS侧重吸收的冲击电流, 稳压管侧重于电压一致性. (没有具体批量测量对比)

网友E:
不行,电流回路相当于短路。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我的问题是因为存在输入端会加入两倍的额定电压,在这种情况下,变压器输出电压会很高,此时,用小的稳压管会出现烧毁的情况,所以我需要用较大功率的管子来消耗掉这种情况下的多余功率,MAYCHANG大哥建议的扩流,是针对负载要求大电流的情况,与我这边的需求不符,但这个方法,以前没有了解过,这次也学习了,现在的问题是用两个TVS管并联听老工程师好像会因为两个管子的参数离散性导致钳位电压不同,出现一个管子烧毁的情况,这个我后续做下实验实际验证下。

楼主:
现在试验如下:
    前端电压为18.5V,使用一号TVS钳位,得到电压为13.30V,使用二号TVS管钳位,电压为13.33V,把两只TVS管并联,得到电压为12.96V,且在钳位过程中的电压都是逐渐上升,最终稳定于一个值。
分析如下:
    1. 钳位过程中电压逐渐上升的原因是TVS管起钳位作用后,自身温度不断上升,导致钳位电压也逐渐上升,最终产热和散热达到平衡,TVS温度稳定于一个值,钳位电压也稳定于一个值。
    2.两个TVS管并联,由于参数的离散型,最终钳位电压为两个TVS管各自钳位电流和钳位电压曲线的交点,一般情况下,两个TVS管的电流不相同,但可以使用并联的方法做到小功率的TVS管,使用在较大功率场合。
    3.楼上认为TVS管不能当做稳压管使用的一点,可能是TVS管在钳位过程中电压改变较大,像我在上面的实验中就有1V以上的电压改变,而一般稳压管来说,在稳压管工作电流范围内,电压值一般改变是较小的,由于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因此具体值在啥范围内,还不确定!

网友F:
你这个是输入保护,不应该叫输入稳压,可以用TVS,也最好用TVS。但后面工作还需要用稳压管。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提醒,我表达的有问题。

楼主:
这几天看下来,要实现平时稳压15V,在两倍输入电压下又不损坏稳压管,感觉如6楼所说的,用TVS管和小功率稳压二极管配合使用比较实惠,两个TVS管加上一个1W的小功率二极管的价格在0.7元左右,而功率接近10W的稳压二极管一般价格会在1元以上。

网友G:
用TVS不好,建议用压敏电阻,一个搞定

或用一个MOS管,电压过高断来电路

网友D:
用TVS不好,建议用压敏电阻,一个搞定
或用一个MOS管,电压过高断来电路

不认可这样的说法.这是因为
1/压敏电阻能用的过压保护地方,TVS管都能胜任. 只是TVS的成本高.
2/TVS的用的过压保护地方,压敏电阻不能都用途.
3/通过用比较器来驱动MOS断路,确实是比较好的过压保护方法,不守它的反应时间远远赶不上TVS.

网友H(2015-10-30):
若是 所需穩壓值不是太高 3.3-6.8V 間   2.4MM  5W ZENER 已經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