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的放大方法

楼主(2011-10-23):
请问有哪些PWM波的放大方法?

我就知道用D类功放,但是现在做出来的只能是用两个P管两个N管,而且放大的功率才20W左右。

全用N管怎么搭D类功放?

谢谢!

网友A:
PWM放大?
音频带宽单极性方波做幅值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用来驱动换能器的。

网友B:
3楼:
你要的那个全用N沟管的放大器,通常称为全桥,不是D类放大器。

网友C:
全桥或半桥只是一个输出结构而已,没有谁规定D类放大器中不能用全桥。

网友C:
要全用N管来搭,电路上加个高端MOS管驱动电路就可以了(或者用现成的MOS管高端驱动芯片)。

网友D:
PWM放大,可以用半桥驱动,或者全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