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信收发不一致,急!

楼主(2011-10-23):
代码如下:
while(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 //接收
i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i); //发送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abcde”,一般只能收到“e”,有点错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帮看下!
还有在调试时,我发现写USART->DR,TXE标志没有清零,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在调stm8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接收abc,再发出去的时候,只能发bc,a就没有了,后来在发之前,加了个延时,问题就解决了。但不知道本质原因是不是在此,还在学习中。

楼主:
你的情况跟我可能还不太一样,我加过延迟没有用。
这段代码在51是可以收发字符串的。
还有TXE位,我看状态始终没有清零,不是说写DR清TXE位码?为什么单步调试时没有变化呢?

网友A:
程序的思想和我的一样,不过我是在中断里面收的,是用数组先收,再发的。

网友B:
不知道LZ有没有禁止发送或者用485,然后切换收发状态,如果二者有一,那么应该判断TC位,也就是发送结束,这个表示停止位发出了,如果判断TXE的话,就会丢数据,因为只要将数据寄存器的数据转移到发送移位寄存器里,就置位TXE了,这时,数据还没发送完呢

楼主:
to: zhaoyu2005
改成TC,也不对。
其实我就是想   从串口通信助手发送并把接收字的符串显示出来,随便发多少(查询法)。怎么写代码比较合适?

网友B:
数据量大的话,还是用中断吧
至于你的问题,我暂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过几天我试试

网友C:
改成这样,试试:
while(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 //接收
i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USART_SendData(USART1,i); //发送
}

另外,波特率是多少?双方的波特率及相关设置要一致。

网友D:
应该如6楼所说的情况,当你判断USART_FLAG_TXE时数据只是被转移到移位寄存器里,并没有发送或完全发送,你又将下一个数据写进去,造成前一个数据的丢失,所以你应该改为判断USART_FLAG_TC位,查询法可改为 while (1)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 == RESET); i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i); } 测试结果

楼主:
to others:波特率没有问题,我也再瞧瞧
to xflyan:按你说的改了,居然还是不行!!!!????难道我的USART初始化有问题?初始化的程序我没改过,是开发板自带的。

网友E:
直接用示波器看看。

另外,不要太相信串口调试助手,本论坛中已经多次有人说串口有问题,最后发现换掉串口调试助手之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F:
顶9楼! 另外,我听说stm32的USART有点小BUG,你可以百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