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能生成自己的ip核么?

楼主(2011-10-23):
请教各位高手,
      我用vhdl 在quartus ii 里面写了一个程序,请问,我能生成ip核么? 如果quartus ii 不能,请问有哪些软件可以,谢谢。

网友A:
呵呵!quatus 可以!21里面有人写过!
不过好像这个应用很多公司都不用吧!

网友B:
可以的,赛灵思有一个blackbox的功能,就是将自己的程序封装成一个黑盒子,也就是IP核吧,所以quatus 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