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和您讨论MicroBlaze那些事

楼主(2011-10-23):
这个贴子为我学习MicroBlaze的一个学习记录,希望大家能一起讨论。
MicroBlaze是一个高度灵活可以配置的软核。你可以根据你设计的需要,对MicroBlaze进行裁减,用最少的资源完成设计的需要。
MicroBlaze的基本特性:
1. 32个32位的通用寄存器
2. 32位指令,3个操作数和两种地址模式
3. 32位地址
4. 单流水线
除了这些固定的特性以外,MicroBlaze还提供一系列的可选的特性以适应客户不同的设计需要。这些特性在不同版本的MicroBlaze
中是不同的。 目前最新版本的MicroBlaze可以支持所有这些可选的特性。下表就列出了MicroBlaze各版本的特性。
表 不同版本MicroBlaze的性能

网友A:
:L空的,还没完成,我来早了

楼主:
MicroBlaze系统及内部结构MicroBlaze采用 32 位哈佛RISC 架构,32位独立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在采用缓存模式下,
独立的指令和数据可以缓存并通过XCL(Xilinx CacheLink)接口连接到内存。在不采用缓存的
机制下,地址和数据总线直接通过PLB访问内存。MicroBlaze没有区分数据接口为I/O和
存储,所以处理器存储的接口是PLB和LMB,且LMB存储地址空间不和PLB重合。MicroBlaze
还提供最大256K的片上本地内存接口和片上BRAM连接,对于简单的设计,可以将代码直接放入
片上BRAM;也可以将复杂设计的BOOTLOADER放在片上的BRAM中。用户IP可以通过PLB46
总线或快速点对点连接(FSL)接入系统。一般而言:PLB比较适合基于总线形式的用户IP 开发;
FSL比较适合基于简单点对点输入输出或协处理器的用户IP开发。

MicroBlaze系统架构图

MicroBlaze的内部结构图

楼主:
:L空的,还没完成,我来早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边学习边写

楼主:
MicroBlaze的数据储存结构和指令
MicroBlaze支持8位(字节)、16位(半字)和32位(字)的数据形式 并采用大字序方式. 其具体的形式如下表所示:
字节的储存类型

半字的储存类型

字的储存类型

楼主:
MicroBlaze的所有指令都是32位的,且有两种定义模式。A型指令有至多2个寄存器源操作数和1个寄存器目
的操作数;而B型指令有1个寄存器源操作数,1个16位立即数以及1个寄存器目的操作数。该立即数可以通过
使用IMM指令将之扩展为32位。所有指令被分成下列5种指令类型:算术指令,逻辑指令,程序流控制指令,
读取/存储指令和特殊指令类型。表1和表2各自列出了MicroBlaze指令集的语法定义和参考实例。
表1 MicroBlaze指令集的语法定义

表 2 MicroBlaze指令集的参考实例

网友B:
猴哥,MicroBlaze是不是只支持汇编啊?

网友C:
8# 宁江 只支持汇编那就没法用了

楼主:
猴哥,MicroBlaze是不是只支持汇编啊?
引用 网友B:

VHDL VERILOG C C++ 汇编都能使用。

楼主:
8# 宁江 只支持汇编那就没法用了
引用 网友C:

是呀是呀:)

楼主:
MicroBlaze的流水线结构
MicroBlaze 的指令采用流水线的结构执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一条指令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 一些指令需要
不止一个时钟周期才能完成(比如除法指令),那么流水线就会停住并等待这个指令的完成。
当指令储存在片外的慢速度的内存时, 取指令的操作可能要占用很多个时钟周期。 为了提高性能, MicroBlaze内
含一个取指令的缓存来减小指令存储器读取速度对处理器的影响。 当MicroBlaze在执行一个多周期的指令时, 预取
指的缓存区就会持续地按顺序取指令。 当流水线继续执行的时候,MicroBlaze 就从内部的指令缓存直接得到指令而
不是从片外的存储器得到指令。 注意这个指令缓存处于MicroBlaze内部并一直有效。其不等同于可以MicroBlaze可
以配置的指令和数据Cache。
MicroBlaze可以配置成2种流水线深度,3级流水线和5级流水线。
三级流水线:
当面积优化使能后,MicroBlaze配置成3级流水线,三级分别是取指、译码和执行:

图  三级流水线

楼主:
五级流水线:
当不使用面积优化使能,MicroBlaze配置成5级流水线以取得最大的性能,五级分别是取指、译码、执行、读取和写回。

图五级流水线
取指(IF), 译码 (OF), 执行 (EX), 读取 (MEM), and 回写 (WB).
跳转:
通常当跳转发生的时候,流水线的取指令和译码都在是流水运行的。跳转指令使得流水线必须重新启动并在新的地址取指令。
MicroBlaze需要3个时钟周期去完成跳转。其中2个周期是用于重新使流水正常工作。MicroBlaze的中断机制
MicroBlaze支持重置、硬件异常、中断、用户异常、暂停等机制。它们的优先级排序如下(标号越小,优先级越高
重置
硬件异常
不可掩饰暂停
暂停
中断
用户异常

网友D:
排排座,也来听课学习.:)
请教这个软核的性能与现有ARM中哪一款,在性能上比较接近一些?

楼主:
排排座,也来听课学习.:)
请教这个软核的性能与现有ARM中哪一款,在性能上比较接近一些?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不清楚,你可以参考ZYNQ的设计。

网友B:
VHDL VERILOG C C++ 汇编都能使用。
引用 楼主:

那我得好好学学。有个初步想法,准备把当前产品改成双核,一个硬核一个软核,软核由硬核来配置。顺被问一下猴哥,双核之间的海量数据通讯用什么来实现比较好?异步fifo?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案可以借鉴啊?

楼主:
MicroBlaze支持一个外接中断源(与中断入口相连)。处理器只有在状态寄存器中的中断允许(IE)被置1时才
能对中断反应。在中断时,在执行阶段的指令完成而在编译阶段的指令被指向中断向量的地址(地址0x10)的分
支代替。中断返回地址(在中断的时候与在编译阶段的指令联合的PC[Program Counter])自动载入到通用寄存
器R14。而且,处理器也通过清理MSR中的IE位禁止其它中断。当执行RTID指令时,IE位又自动置1。
如果在MSR中的进程中断(BIP)位或进程例外(EIP)位任一被置1,中断将被处理器忽略掉。
从一个中断产生到进入中断服务程序(ISR)的MicroBlaze所花费的时间取决于处理器的配置和存储中断向量的内存
控制器的反应时间。如果MicroBlaze配置有一个硬件除法器,当在执行除法指令时产生中断,反应时间就会很大。
用户例外向量在地址0x8上。用户例外是通过在软件数据流插入BRALID Rx指令产生的。
虽然Rx可以是任意通用寄存器,Xilinx推荐使用R15来存储用户例外返回地址,并且使用RTSD指令从用户例外处理器返回。

网友D:
请教,"ZYNQ"是指ZYNQ-7000嘛?

楼主:
那我得好好学学。有个初步想法,准备把当前产品改成双核,一个硬核一个软核,软核由硬核来配置。顺被问一下猴哥,双核之间的海量数据通讯用什么来实现比较好?异步fifo?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案可以借鉴啊? ...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不清楚。但是RadpidIO现在用的比较多。
等ZYNQ出来了,你的问题将不是问题。

网友E:
没用过,不清楚。但是RadpidIO现在用的比较多。

网友D:
不知道加入软核后,芯片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能用数据说点吗

楼主:
没用过,不清楚。但是RadpidIO现在用的比较多。
引用 网友E:

?

楼主:
不知道加入软核后,芯片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能用数据说点吗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软核没关系和芯片有关系。

楼主:
感谢LZ了.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

网友F:
继续向猴哥学习中。。。

网友G:
那我得好好学学,谢谢

网友A:
mb是不是会逐渐淘汰呢

网友A:
arm核都已经集成进来了

楼主:
MicroBlaze的缓存机制和MMU (Memory Management Unit)
MicroBlaze使用了可配置的数据和指令Cache,用来执行LMB地址空间外的代码和数据。
图 1和图 2显示了数据Cache和指令Cache的结构图。

Cache具有如下特征:
直接映射(1路联合)
使用可选择的Cache存储地址空间
可配置Cache和Tag的大小
通过XCL接口Cache
可选择4或者8字Cache-line
MSR中的一位控制Cache的使用和关闭
可选择用WIC/WDC指令使Cache-line中的指令无效
直接写入(只是数据Cache的特点)
在MicroBlaze中,当C_USE_MMU被置3时,内存管理单元(MMU)将可以执行虚拟模式。MMU控制有效地
址转化为物理地址布局,同时也支持内存保护。因此,系统软件可以执行所需要页面尺寸的虚拟内存和其它
内存管理配置

楼主:
MMU的特征总结如下:
将有效地址译成物理地址
在地址编译时控制页面等级的存取
在区域使用中提供附加的虚拟模式保护控制
为指令地址和数据地址编译和保护提供独立的控制
支持8种页面尺寸:1 kB, 4 kB, 16 kB, 64 kB, 256 kB, 1 MB, 4 MB,和16 MB 。
所有页面尺寸之和都能被系统软件使用。软件控制页面替换策略。

楼主:
MicroBlaze的高级特性介绍
桶形移位寄存器:
只需一条指令就能够对操作数进行任意位的逻辑左移或逻辑右移
硬件乘法器:
利用片内的乘法器,可以单周期的完成乘法指令。(面积优化为3个周期)
硬件除法器:
可以在32个周期内完成除法指令。(面积优化为34个周期)
FPU:
MicroBlaze 可选的浮点单元是支持IEEE 754 standard中单精度的部分,提供:浮点加法,浮点减法,
浮点乘法,浮点除法,浮点比较,浮点转换和浮点平方根指令。对溢出和非法操作有专门的标志,采用
了硬件异常机制。对于溢出,除数为0,非正常操作数和非法操作进行异常处理。

楼主:
MicroBlaze的总线接口
MicroBlaze可以采用以下的接口和外设或内存进行数据交互
PLB:
PLB是IBM CoreConnect架构的一部分,是处理器连接到高性能外围设备的高性能同步总线。
   Xilinx的PLB设备遵循下列PLB使用原则:
PLB数据总线是64位宽,地址总线是32位宽。注意有些外设可以用参数表示宽度,但是现在只支持64位数据总
线。比64位小的外设能以在在寻址方面相对应的减少连在PLB。例如,基础地址为A的32位外设能被连在字节
巷的0-4位,但是字宽的访问只能在A,A+8,A+16等地址。
PLB主线无需支持动态总线尺寸。PLB主线无需复制数据到不常用的字节。PLB主线需要正确地驱动
Master_MSize[0:1]。PLB从设备线需要为提供了对话周期(例如PowerPC 405)的PLB主线正确地驱动
所有的PLB从设备线必须在不激活时输出逻辑0。
byte-enables和least-significant地址位被所有的主设备线驱动并包含常数。

楼主:
还有啊。。。
引用 网友A:

MicroBlaze多深的东西啊

楼主:
LMB
LMB是个起初用来存取片上RAM块的同步总线。它使用最少的控制信号和一个来保证RAM块在一个时钟周期被
存取的简单协议。所有的LMB信号都是高电平有效。
XCL
Xilinx CacheLink(XCL)是一个高性能的外部内存访问的方案。 MicroBlaze 的缓存接口(CacheLink)设计为
一个直接通过内嵌的FSL接口连接到内存控制器. 在配合多端口外部内存控制器(MPMC)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
小延时的方案。
  XCL接口只有在MicroBlaze 的缓存使能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指令缓存和数据焕存可以分别的使能。在缓存
范围外或通过软件禁止使用缓存(例如, MSR[DCE]=0或MSR[ICE]=0)的内存区间将通过PLB或LMB进行访问。
CacheLink的缓存控制是使用4或8字的缓存行、目标字先取(cache lines with critical word first)。
CacheLink和PLB总线是在不同的通路上的.所以可以节省PLB总线的带宽。

楼主:
FSL:
MicroBlaze 7.0最多支持16个FSl的接口。 每个FSL接口有一个输入口和一个输出口。FSL 接口主要用于点对点单
向的数据流的传输。FSL的特点是效率高而且占用的资源比较少 。
调试接口:
MicroBlaze特色的引入调试接口来支持基于JTAG的软件调试工具(通常称做BDM或称后台调试模式调试
器),像Xilinx Microprocessor Debug (XMD)工具。调试接口设计成与Xilinx Microprocessor Debug
Module (MDM)核相连,而MDM与Xilinx FPGA的JTAG端口相连。多个MicroBlaze的场景也能通过允许多
处理器调试的方法与单个MDM相连。调试的特点包含:

楼主:
调试的特点包含:
硬件断点,观察点数量可设置,软件断点无限制。
外部处理器控制允许调试工具停止,重置,和单步运行MicroBlaze。
可以对内存,通用寄存器,特殊目的寄存器(除EAR,EDR,ESR,BTR 和 PVR0; PVR11只能读取)读取和写入。
支持多处理器。
写入指令和数据高速缓存。

楼主:
软件直接内存存储支持(SDMA):
   双沿数据传输模式(DDR)和DDR2内存支持
   单沿数据传输模式(SDR)的SDRAM内存支持
   DIMM支持(寄存,无缓冲)
   纠错码(ECC)支持
   端口数量参数化(1到8)
   到内存数据位数参数化(8, 16, 32, 64)
   数据分支FIFO配置参数化
   性能监控(PM)支持
   基于PHY的对内存接口产生器(MIG)有可选性的静态PHY接口
   用户配置的中断仲裁机制
   接口用户化:

        NPI接口
        Xilinx高速缓存连接(XCL)
        局域连接(用SDMA)
        带有Xilinx简化的处理器局域总线(PLB v4.6)

楼主:
MPMC 的内部结构
MPMC最多有8个端口,这些端口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随时可以通过任意一个端口来访问内存。如果有
两个端口同时访问内存,MPMC的仲裁器会按一定的规则来仲裁并决定其先后。而且MPMC的每个端口均带
有缓存,所以在往一个口写入数据的时候,数据是先写入缓存,等到这个端口取得内存写入权后再从缓存写入
内存。数据写入缓存再写入内存的过程对用户是不可见的。所以对于用户自己的逻辑来说,只要把数据写入
MPMC的端口就可以了。但是这里要注意判断一下缓存是否已满,否者会出现数据丢失。使用缓存就像CPU使
用CACHE一样,可以大大提高MPMC的吞吐效率。但是和CACHE一样,会带来数据不同步的问题。下面会详
细讨论这个问题。

MPMC内部结构图

楼主:
MPMC 接口
MPMC一共提供了4种接口:PLB,XCL,SDMA,NPI。PLB接口主要用作处理器通过PLB总线
访问内存。XCL主要是用作处理器的CACHE从内存读取数据时使用。SDMA 是外部数据要用DMA方式写入
内存的时候使用,其支持SGDMA。NPI接口是让用户在自己的设计中利用MPMC特性的接口,下面就将详
细讲述NPI接口。

楼主:
MPMC的使用
双击Bus_Interface标签栏下的DDR_SDRAM,进入编辑MPMC的界面。如图

Base Configuration
Base Configuration包含两个标签栏。其中,用户可以在Port Type Configuration中配置端口类型,
MPMC最多可以有8个端口,每个端口有前述的4种接口类型XCL,PLB,SDMA,NPI以及不使用
INACTIVE。

MPMC端口的4种接口类型以及不使用INACTIVE

楼主:
分配完毕后可以通过LeftJustify将不工作的端口消除掉。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与端口有关的参数和外部总线连接都被
移到左边。

点击LeftJustify之前

点击之后

楼主:
在Common Address中可以观察和设置初始地址。想配置任一个独立的端口地址,需到Advanced标签栏下
Address选项选择。

楼主:
MPMC可以与不同厂商的许多不同种内存一起工作。这个标签栏让你在Memory Part Selector标签下选择与
MPMC连接的内存。
它包含Type选项,Memory manufacturer选项,Memory style选项,Memory density选项,Memory width
选项和Part No. 选项。

楼主:
过滤的结果在Part No.下拉列表中出现。如果内置的内存数据库正确部分不能使用时,Memory Part
Selector/Part No.下拉列表也会包含一个用户选项。在你选择了CUSTOM选项之后,所有内存参数都可修改,
你能够输入你想要的参数。在你选择了内存部分之后,参数将被自动载入到Selected Memory Info区和
Memory/DIMM Settings标签中去

楼主:
MPMC最多有8个端口,它们能同时访问内存。因此,在任何必要时候都能有一个仲裁机制来断定哪个端口有优
先权,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Arbitration标签栏中,你可以选择用哪种仲裁机制。
从下拉菜单中选取一种仲裁机制:
Round Robin: 采取循环仲裁模式。
Fixed: 采取确定的优先级模式。
Custom: 在这种模式中,可以定制时间档的数值和每个时间档的仲裁优先级。在每个时间档中仲裁优先级被编
译成描述端口间优先级下降的字符串。

楼主:
以下将使用Avnet的LX9进行开发的一点讲解。

楼主:
简单的Microblaze微控制器的概念
SMM(Simple MicroBlaze™ Microcontroller)是基于Microblaze的微控制器,他很容易在FPGA里面实现。
简介:
使用小规模的微控制器来完成设计,可以使用C或者C++, 这有时候会比HDL实现会更有效率。
这次所说的基于MICROBLAZE的微控制器,能很容易使用HDL例化使用。并不需要其他的新的工具来辅助,
直接使用ISE即可。只需要3个文件就能开时进行微控制器的设计。
这个微控制器能有广泛的应用:例如,用户接口控制,通用处理,监控,加密解密,状态机等等。

楼主:
我们将讲述一个例子:
软硬件需求:
• Xilinx® ML605 board, Xilinx SP605 board, or Xilinx Spartan®-3A Starter Kit
• RS232 serial cable and serial communication utility (HyperTerminal)
• Xilinx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 12.1
• Xilinx Integrated Software Environment (ISE®) 12.1
• Xilinx Embedded Development Kit (EDK) 12.1 is optional

楼主:
关于参考系统的设置说明:
该设计能为Spartan®-6, Spartan-3A/AN, Virtex®-6,and Virtex-5 结构进行初始化,
也能简单修改支持其他的结构。
整个微处理器能被综合成网表文件,能够被HDL设计实例化,并不需要EDK进行设计。
从ISE11.1开始, MicroBlaze的开发环境已经能够单独被SDK支持,能够直接进行C或者C++设计的调试,
而不需要使用EDK.

楼主:
微控制器需要提前配置两个选项:1. UART选项 2.调试选项
一旦代码被调试完,用户可以更换网表从而减少设计所需要的资源。
仅仅需要三个文件(2个硬件,一个软件),一个完整的32bit的Microblaze微控制器就能被加入到任何FPGA设计中去。

楼主:
32bit的Microblaze微控制器的特征:
• 32-bit MicroBlaze RISC processor
• 8KB of internal RAM/ROM
• Software application is stored in BRAMs at configuration time
• 32-bit wide Input and Output ports
• 64KB of addressable user space
• Interrupt input
• Optional UART
• Full C/C++ support
• Optional debug support
• Simple hardware interface

楼主:
SMM 有四个预配置的选项的配置方式:
• SMM with Debug support and UART option
• SMM with Debug support and no UART option
• SMM with UART option and no Debug support
• SMM with no UART option and no Debug support

楼主:
开发过程中,用户可以使用Debug调试支持,而产品阶段可以选择没有Debug的选项。
微处理器的接口框图:

楼主:
关于端口的一些说明:

楼主:
输入输出的时许:
通过微处理器,用户接口可以提供64K的输入和输出接入。
这个接入时间基于CS响应的两个时钟周期。这个读写时序如下图啊。

楼主:
微控制器的用户接口总线地址映射空间总是: 0x1000_0000 to 0x1000_FFFF.
数据总是遵循大端寻址方式。地址,字的数据,半字的数据和BYTE转换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当仅仅完成一个32bit字的转换,BYTE的始能信号能被忽略。另外不推荐不对齐的转换。

楼主:
中断时序:
系统支持一级敏感,高的外部中断源。
这个微处理器只有当软件允许他们中断时候,他们才会中断。
如果多个中断被请求时,那么被复用器选择使用。
一个用户可寻址的寄存器能被FPGA的逻辑建立,它将能追踪多重中断请求。
中断的确认信号,将用来清除正在进行的中断。
当一个中断时间发生的时候,中断的ACK将持续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H:
很经典的帖子

网友H:
务必顶起哈

网友I:
楼主费心了啊

楼主:
时钟和复位信号的说明:
时钟的输入可以很慢,也可以达到ISE允许的最大值。
假设一个时许约束被使用,那么不需要其他约束了。
复位输入是高有效,可以是同步或者异步输入。这个reset信号将在内部被时钟同步。

楼主:
串行输入和输出:
串行16450的UART在预配置版本中提供了。 Baud速率可以在软件中编程配置,从事是UART能够不依赖与时钟输入。
UART的特点
• 5, 6, 7 or 8 bits per character
• Odd, even or no parity detection and generation
• 1, 1.5 or 2 stop bit detection and generation
• False start bit detection and recover
• Line break detection and generation
• Internal loop back diagnostic functionality

网友J:
楼主是大好人呀

楼主:
楼主是大好人呀
引用 网友J:

谢谢鼓励

网友J:
向猴版多多学习

网友J:
你是我榜样呢

楼主:
向猴版多多学习
引用 网友J:

学习啊

楼主:
你是我榜样呢
引用 网友J:

太客气了

网友K:
继续啊,猴哥

楼主:
调试接口

微控制器采用使用JTAG边界扫描来调试FPGA.
这种接口是在FPGA内部,不需要管脚,他使用专用的FPGA JTAG的管脚。
因为边界扫描的原语结构,鄌微控制器系统需要被例化,或者以非Debug模式配置,
从能能使用Chipscope。

楼主:
使用微控制器系统微控制器系统有四个预配置系统,为Spartan-6,Spartan-3,
Virtex-6,  Virtex-5 FPGA。其他的FPGA则需要自己例化。
ISE SDK是必须使用的。除非需要自己例化一些超出用户接口的IP等等,
则EDK是不需要的

如图所示,建立一个微控制器系统仅仅3个文件被需要 ,两个是为ISE,一个是为SDK.

网友L(2012-04-19):
XIlinx 的官方文档 mb_ref_guide ,把它翻译过来 楼主费心了

网友L:
您的标题很有吸引力,GSM? 呵呵,我还纳闷为什么不叫 CDMA,TD-LTE .恕我冒犯,实属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