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1-10-23):
最近用STM8S105,需要几个TIME来做定时用,定时精度为US级别,结果发现,只有TIME4能做到US级别,其他TIME1,TIME2,TIME3无论这么配置(包括分频,不分频等)结果都是MS级别(用示波器测得)不知道是配置问题还是MCU本身的硬件的原因,请各位多多指教,配置如下:

              TIM3_PSCR |=0X5; //DIV8   1US ->
              TIM3_IER |= 0X1; //允许中断
              TIM3_ARRL = 0XFF;   //
              TIM3_ARRH = 0X00;   //
              TIM3_CR1 |= 0X1;   //开启定时器

网友A:
注意写ARRH和ARRL的顺序!规格书还得再仔细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