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定时器2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1-10-23):
不知道该问题可否在此版块提问,请各位看到的高手帮帮忙

我编写了个定时器2的中断程序 加入到FPGA的8051核中进行仿真可是看到没有进入到中断里 高手帮我看看程序有么有问题(C8051F340.h下)
#include "C8051f340.h"
#define SYSCLK   11000000
static unsigned char TEST =0;

void init_timer2(void)
{
  P2 =  0x11;
TMR2CN = 0x00;
TMR2RLH = 0xFF;   // Reload value
TMR2RLL = 0x00;
TMR2H = 0xFF;    // Initial load value
TMR2L = 0x00;

ET2 = 1;
EA  = 1;
TR2 = 1;     // Timer 2 run
}

void timer2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5
{
TF2H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TEST  =  TEST+1;
P2    =  TEST;
}

void main(){
   P2 = 0x33;
   init_timer2();
   while(1);
}

仿真后只能看到P2口 33跟11  其他的跑多久都没有出现,估计是没有进入中断,程序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程序应该在不断的复位
必须先关掉WDT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最后问了下老师 这个中断没有问题 是我仿真程序出了问题 不好意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