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MAX813一个问题

楼主(2011-10-23):
看门狗MAX813,在喂狗时一直用的是正脉冲,今天仔细测试时发现,如果用正脉冲来喂狗,如果当喂狗消失后,竟然不产生复位!
也就是说,当正脉冲结束后,813的DI端是零电位,如果此时CPU死机,则813根本不复位.
只有用负脉冲来喂狗时,DI端处在高电位上,此时CPU死机无喂狗,则1.6秒后发复位。
资料上从没有这类说明。
不知有试过的没有,是也不是?

网友A:
为了保证喂狗的准确性,一般需要对喂狗线做上拉下拉。

网友A:
你还要确定你是用的是MAX813还是MAX813L.

网友B:
二楼说的对

楼主:
不同吗?或许真是这个原因。我用的是813L,带L和不带L有什么不同?

网友C:
你自己看对应型号的手册就知道应该怎么样了

楼主:
要是找到有关详细手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也不会在这里发贴了。

网友D:
MAX813的喂狗输入引脚处于悬空状态或者连接高阻状态的引脚时,看门狗功能失效,楼主的电路可能有问题。

楼主:
MAX813的喂狗输入引脚处于悬空状态或者连接高阻状态的引脚时,看门狗功能失效,楼主的电路可能有问题。
引用 网友D:

输入引脚就是直接接在CPU的P1口上,没有加上拉电阻,但也不至于使得电位不确定吧。我测过波形,没什么问题。
是不是带L的813必须是平时高电位等待,用低电位喂狗?而不带L的则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