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搭H桥,正转和反转的速度明显不一样??

楼主(2011-10-24):
在EN1输入PWM波控制电机的转速;A/B端输入(0.1)、(1.0)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但是,实际中

   EN1=1;A=1;B=0;和EN1=1;A=0;B=1;时电机的转速明显是不一样的,但是供电部分显示的电流是一样大的;

   之后我想可能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就把EN1,A,B,不换,把电机正接、反接,但是两种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并没有差别。。。。

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LZ可以直接给电机加电,正接和反接看看,先查查电机本身有没有问题,另外能把图画全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