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外部中断

楼主(2011-10-24):
外部中断通道0到4有各自独立的中断入口地址.
例如 EXTI0  的地址 为 0X0000 0058 , 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EXTI1 的地址 为 0X0000 005C  , 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外部中断
5到9 EXTI9_5  EXTI[9:5] 地址为 0X0000 009C  这个地方在那个资料里面有说明?找了一天都没找到。。。。
          香版求救啊SOS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救 各位高手

楼主:
小弟的这个问题有点低级 还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啊

楼主:
4# 香水城 但是并没有说哪条外部中断线,连接到哪个中断的通道啊?
还请香主指点一下 ,感觉并没有说明外部中断线与中断通道的映射,只是说了I/O口与芯片管脚的映射啊
  谢谢香主

网友A(2011-11-23):
应该是映射 错位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