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_称重仪表_ZJ8100.00重量变送器

楼主(2011-10-24):
型号说明:ZJ8100.00重量变送器

产品简介:

本变送器具有结构简单,高性能A/D转换,功能齐全,应用广泛等特点。它适用于一般工业用途的料斗秤、台秤、天车秤、吊秤、拉压力试验机等所有电阻应变式测力与称重传感器的场所。

选型指南:

产品特点:
(1)高性能A/D转换
高速采样速率:100次秒
内部AD值:260000
高分辨率:1/50000
高灵敏度:0.25uV/d
(2)数字量程标定功能
无载荷时,通过输入传感器的灵敏度和量程标定传感器的额定输出
万一发生故障,不必做实负荷标定也可更换变送器或传感器
应用于某些不具备实物标定或者使用实物标定比较困难的场所
(3)多种测试功能
上电时,变送器自诊断功能
变送器能自动识别各种选配件,例如RS232通讯板、模拟量输出板、并自动添加选配件测试功能和选配件菜单
能显示当前信号电压(毫伏值)
(4)参数保存功能
使变送器参数恢复至出厂设置
使变送器参数恢复至以前保存的值
(5)模拟量自定义功能
提高了模拟量输出的精度
解决了显示重量为负值而模拟量无法输出的问题
(6)外观小巧
35mm导轨安装或面板安装

技术参数:
电源供应

直流18~36V,约8W(可选)

适用环境

温度:-10~45℃;湿度:10%~95%

安装方式

面板嵌入式,开孔尺寸:92×45

导轨安装式:35mm标准导轨

重量

约0.65Kg

显示元件

6位7段高亮度红色LED数码管

LED显示

采用毛重和净重切换方式

显示量程范围

显示范围300-50000

显示分度间距

分度值1、2、5、10、20、50可选

小数点位置

可选十位、百位、千位、万位

超载显示

0.L

负数显示

最左边数码管前面加“-”号

指示灯

共6个

适用的传感器类型

适用于所以电阻应变式测量与称重传感器

传感器激励电压

DC10V±5%,最大电流150mA

最多可接4支350Ω的传感器

最小灵敏度

0.25uV/d

零点调整范围

-30.5mV~30.5mV

温度系数

(读数的0.0008%+0.3d)/℃

量程稳定性

读数的±8ppm/K

非线性误差

≤0.005%F.S

测量电压范围

-30.5mV~30.5mV

内部分辨率

1/260000

最大显示分辨率

1/50000

采样速率

100次/秒

采样方法

Delta-Sigma方法

开关输入接口

2个,功能可自定义

无电压触点或NPN三极管输入(内部光电隔离)

耐压:500VDC(1分钟)

开关输出接口

2个,输出逻辑可自定义

NPN三极管输入(内部光电隔离)

外接电压:DC12~24V,最大电流300mA

选配件

OP1:模拟量输出4-20mA

OP2:模拟量输出0-5V

OP3:模拟量输出0-10V

OP4:RS232通讯板

OP5:RS485通讯板

外形及开孔尺寸图(单位:92×45 mm):

电话:0510-80252381传真:0510-80252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