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24V直流电源短路报警电路

楼主(2011-10-24):
急求,24V直流电源短路报警电路

网友A:
报警仅仅是电源的附加功能。
先把你的没有短路报警的图贴出来。

楼主:
我是想在我们的老化架上加一个短路报警,24V电源是买别人的成品模块,

网友A:
3楼:
“24V电源是买别人的成品模块”
那么首先需要弄清楚你的电源模块是否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如果你的电源模块具有短路保护功能,那么只需要测量电源两端电压,低于某值时即报警,高于比报警值稍高的数值时停止报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个电路,可以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建议把MOS管换成继电器之类的大东东,你把图纸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简单地在电源两端接一个有源蜂鸣器。
听到有声音,表示正常;
声音没了,表示短路了。

网友C:
小电阻取样电压,

然后基准比较,

用MOS关断.

网友D:
蜂鸣器并个发光二级管,有声的同时还有光

楼主:
这样可以吗?24V上并俩串联电阻,当短路时LED发光,我感觉理论上可以。楼上的电路前部分没看懂,后面低电平懂了

网友B:
都短路了哪还有电压给LED

楼主:
那有没有简单的电路了

网友B:
两个3K电阻,一个9V电池。平时电池不耗电,灯不亮,24V短路时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