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开源的PIC烧写软件?

楼主(2011-10-24):
请教:有没有开源的PIC烧写软件?
就是借助ICD2,ICD3或其他硬件,烧写软件是自己编写的,目的是我需要知道该程序被烧写了多少次?(烧写软件特殊处理一下,只有使用该软件才能烧写正确)大家说说呢?可靠性要高一点,月用片量子2、3万片

我打算在一款开源烧写软件上修改一个,所以请大家帮忙推荐推荐呢?

谢谢

网友A:
ICD3和PM3等等有命令行支持。
文件在MPLAB IDE 安装路径下的: ....MPLAB IDE\Programmer Utilities

网友B:
这个只有以前KIT2的代码是开源的

楼主:
ICD3和PM3等等有命令行支持。
文件在MPLAB IDE 安装路径下的: ....MPLAB IDE\Programmer Utilities
你的意思是,在自己编写的程序中调用 ICD3和PM3等等有命令行 ?
这是一个办法,谢谢

楼主:
这个是我与人家合作开发的,我主要目的是想看我给他提供的.hex文件被写了多少芯片,写的片数与我的收益有关系,我想大家可能也遇到过或后面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请大家帮忙考虑考虑到,谢谢

我的想法是我提供专用烧写软件(烧写 硬件如果能用ICD2,ICD3等现成的更好;如果没有我也可以开发),并且要连网,才能烧写,有一定量后给我指定邮箱发送邮件
所以,实际烧写的.hex,我不打算提供,并且也不能让他们获取到

上面 asspeed帮忙提供一种方法,谢谢
有没有类似 ICProg  PIC开源烧写软件?或MPLAB可以通过插件烧写?
谢谢

网友B:
有现成的卖,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A:
这个是我与人家合作开发的,我主要目的是想看我给他提供的.hex文件被写了多少芯片,写的片数与我的收益有关系,我想大家可能也遇到过或后面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请大家帮忙考虑考虑到,谢谢

我的想法是我提供专 ...
引用 楼主:

芯片自己烧。也不用提供Hex,数量自己也知道。

楼主:
谢谢,asspeed;他们给的那点钱,我如果这样操作就麻烦了

楼主:
to:XIEYUANBIN  有现成的,他们能提供软件?软件我要自己定制
的,也就是说,我提供给他们的hex文件是“错误的”,必须要用我的软件转换+烧写才正确,我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如果有现成的,推荐一下呢?谢谢

网友C:
自己做个简单烧录器,上面保存有烧录数量,

网友D:
不管你怎么加密,最后的波形数据协议是公开的,人家读出数据就完了

网友E:
最好直接自己提供芯片

网友F:
呵呵,你直接让他把芯片给你,烧写程序不久搞定了

网友G:
请个烧片工人,可以兼职的。用人工去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