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不稳定,附原理图求教

楼主(2011-10-24):
有时连的上去,也能烧程序。有时连不上,提示校验错误…… 附件是原理图,是从 eval 板拷过来的,应该没问题…… 求各位大大指教……

楼主:
好吧,貌似是虚焊…… 用烙铁再点点好像就好了……

网友A:
对哦,原理图没有什么问题,还是硬件连接上面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一般都用2线接口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