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控制CF卡电路中,GPIO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1-10-24):
硬件电路是用FSMC控制CF卡,试验和学习当中,很多地方不是很明白。用的芯片是stm32f103zct6,PF7连接CF卡的REG,PF8连接CF卡的IOWR,PF6连接CF卡的IORD。对这三个管脚的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调程序的时候,发现对这三个管脚写高时,PF6和PF8都能输出3.3V电压,可是只有PF7没有电压输出,万用表显示0V。请问大家这是怎么一回事~~自己说明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正,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1-11-23):
帮你顶一下吧,我也有类似方面的问题。

楼主:
恩,谢谢!可以加QQ吗?以后可以交流一下,337259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