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在LS/FS模式工作时,驱动信号如何产生?

楼主(2011-10-24):
求教:USB在 低速/全速 模式工作时,D+ D-端电压多少?
看波形图D+ D-的差分电压是3.3V
高速HS模式是400mv

网友A:
看USB协议原文

楼主:
拜托。看过协议原文,但并没有看到关于这个的详细介绍
如果你知道,请告诉我一下

网友B:
usb协议里有。第7章figure 7-1
驱动信号是由收发器完成的,并不是上拉电阻完成

网友A:
主控制器和HUB下行端口的D+、D-线上也有电阻,主机可以想怎么拉怎么拉。

至于差分数据0和1,对应怎样的电平,还是看协议。

楼主:
这个回复说了等于没说。仔细看哈我发过去的短消息中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