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关于光学镜片的检测项目与方法?

楼主(2011-10-24):
主要用的有聚焦镜,双凹镜,分光镜,滤波镜。有关于这几种镜片的检测项目,检测方法的兄弟,帮忙发一份。。。。。。镜片直径在20mm以下

网友A:
不必找了。
即使找到了,检测光学镜片所需要使用的仪器设备也是你置办不起的。尤其是你还要检测分光镜和滤色镜,这个仪器和设备更复杂昂贵。

楼主:
那就聚焦镜和双凹镜呢。。。。。。

网友A:
即使是两面都是平面的一块20mm直径圆玻璃,要检测其材料的均匀性和平面性,也不是一般小公司能够承担的。

网友B:
聚焦可以看看这段视频,有启发的,好像他们的仪器也不是那种看起来是个天价的:呵呵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RoE6vZc7FDw/

这是国外一家做望远镜的,需要对焦。。。

网友C:
同意maychang .
LZ要测的项目,没有一个是省心省事的,需要配置牛顿环,摄谱仪,卖克尔讯干涉仪等.相比较只有牛顿环比较便宜.

楼主:
要是好搞,我就不放这里来请高手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里的摄谱仪是干什么的?我没用过。。。。。

网友C:
通过光谱来了解镜片的折射.

网友D:
设备都很贵。。

网友A:
不仅是8楼所说设备,单是光源,就需要好几种:单色光源,偏振光源……
白光下看牛顿环,很难看清楚,而且无法进行测量。
使用干涉方法测量,更是需要很好的单色光源。
机械测量,例如测量镜面曲率半径,楼主想想怎么量?用卡尺、千分尺……显然不行,那些只能测量长度。

楼主:
哈哈!!!光源不是问题的,我这里有很多单色光源。我们是制作激光发射模组的,从400nm-880nm都有。
唉!!!刚到这公司才4个月,对里边有些技术性的东西,有待学习啊!!!

网友C:
哈哈,这几个设备里面,那个牛顿环是其它设备的1/5~1/20.
光学仪器因为生产厂家少,东西就是贵啦. 比方说一个光源的电源(高档是用开关电源做的)硬是比普通的开关电源贵3~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