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DS1302

楼主(2011-10-24):
//初始化时钟芯片的秒寄存器,用数码管显示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LK=P1^4;
sbit IO=P1^5;
sbit RST=P2^2;
sbit Q0=P2^0;            //第一位数码管
sbit Q1=P2^1;            //第二位数码管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8
};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i,j;
    for(i=0;i<z;i++)
        for(j=0;j<110;j++);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d)
{
    uchar i,byte;
    byte = d;
    for(i=0; i<8; i++)
    {
        IO = (byte>>i)&0x01;
        CLK = 1;
          CLK = 0;

    }
}
uchar read_DS1302()
{
    uchar i,byte;
    for(i=0; i<8; i++)
    {
        byte=byte>>1;
        if(IO==1)
        {
            byte=byte|0x80;
        }
        CLK = 1;
        CLK = 0;
    }
    return(byte);
}
void W1302(uchar ucAddr, uchar ucDa)
{
    RST = 0;
    CLK = 0;
    RST = 1;
    write_DS1302(ucAddr);       /* 地址,命令 */
    write_DS1302(ucDa);       /* 写1Byte数据*/
    CLK = 1;
    RST = 0;
}
uchar R1302(uchar ucAddr)
{
    uchar ucData;
    RST = 0;
    CLK = 0;
    RST = 1;
    write_DS1302(ucAddr);             /* 地址,命令 */
    ucData = read_DS1302();         /* 读1Byte数据 */
    CLK = 1;
    RST = 0;
    return(ucData);
}
void main()
{
    uchar byte;
    W1302(0x8e,0x00);
    W1302(0x80,0x00);

    while(1)
    {
        W1302(0x8e,0x80);
        byte=R1302(0x81);
        P2=0xfe;
        P0=table[byte/0x10];
        delay(5);
        P2=0xfd;
        P0=table[byte%0x10];
        delay(5);
    }

问题是:我搞不太清楚DS1302 的时序。DS1302的datasheet里明明说上升沿写入数据,为什么write_DS1302(uchar d)函数写的是:
          IO = (byte>>i)&0x01;
          CLK = 1;
          CLK = 0;
这不是下降沿吗?如果我改成:
         IO = (byte>>i)&0x01;
          CLK = 0;
          CLK = 1;
结果就不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read_DS1302()函数,如果我把它改成:
     for(i=0; i<8; i++)
    {
        CLK = 1;
        CLK = 0;
        byte=byte>>1;
        if(IO==1)
        {
            byte=byte|0x80;
        }
    }
   或者:
      for(i=0; i<8; i++)
    {
        if(IO==1)
        {
            byte=byte|0x80;
        }
        CLK = 1;
        CLK = 0;
       byte=byte>>1;
    }
我觉得这两种写法没啥差呀。
求大牛指教,万分感谢!

}

网友A:
上升沿写入数据,就是要在上升沿之前准备好数据,等上升沿到来时数据进入芯片

网友B:
二楼正接,数据准备好,上升沿数据写入芯片,也许写入这个词用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不就应该是这样写吗?
          IO = (byte>>i)&0x01;
          CLK = 0;
          CLK = 1;
可是这样子运行结果就不对了

网友C:
网上一艘一大堆

网友D(2012-03-27):
请问楼主的单片机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E:
二楼是正解的,建议看英文资料

网友F(2013-06-19):
要整体看时序图,严格把一个数据的读取过程按照芯片资料的时序画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当初我也有这个疑问,后来还是没解决,到现在还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