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0与静电

楼主(2011-10-24):
最近用STM32F100C8T6做一款产品,最后成型了,做静电实验,总是会很快打死,然后程序死机,无任何反应,必须重新上电才可以。开始以为是因为IWDG没启动,后来屏蔽了所有的程序代码,只是打开了IWDG及一个GPIO来显示。复位就会导致LED闪烁。再打静电,依旧死机。
后来用示波器测试,静电死机后,复位信号不再出现,8M晶振也停振。
有没有前辈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A:
如果静电电压超过芯片本身能够承受的范围,需要在片外增加保护措施。

网友B:
能拍个板图贴上来吗.

网友C: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用103RD,用12M外部晶振,发现振荡波形会叠加一个周期10ms的正弦波。
信号地我有接大地,可以静电2000V都过不了,打了就会使看门狗复位。
我换内部晶振,可以到5KV,可打道6500V,把内部RC振荡都打死了,再也起不来了,仿真器也挂不上啦,哭哭哭,,怎么办

网友D(2011-11-27):
静电一定要防。

网友E:
楼主可以详细描述下,我们也可以借鉴借鉴下。

网友F(2017-05-09):
我静电也挂了,接触放电,±6KV切换时才出问题,单项没问题

网友G:
楼主用有源晶振,试试。

的确是,有时可能是晶振质量不过关

网友H:
我们的产品用STM32,用有源晶振,外加TVS保护,±8KV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有源晶振,试试。

也不是晶振质量不过关,cpu内部振荡器+外部晶体,本身就容易停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