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10-24):
有个问题比较奇怪,想请问一下各位。GPIOC的0、1设置为浮空输入,外部接3.3V并10K电阻上拉;然后程序用GPIO_ReadOutputData(GPIOC)读取到的GPIOC_Pin0 和GPIO_Pin1为低电平,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电路错误、程序错误、操作错误都有可能。

楼主:
我个人认为理论上应该是高电平的

网友B:
仔细看好函数功能,你应该用这个函数:GPIO_ReadInputData来读取GPIOx_IDR, GPIO_ReadOutputData函数是读GPIOx_ODR。

网友A:
我个人认为理论上应该是高电平的
引用 楼主:

当实践与理论不符时,如果确认理论没有问题,请在实践中找原因。

楼主:
有时候犯些傻傻的错误感觉很丢脸,谢谢楼上的朋友GPIO_ReadInputData来读取GPIOx_IDR

网友C(2011-11-23):
书上是高电压。

网友D:
我觉得程序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