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通和低通滤波器为何能将方波转成正弦波?

楼主(2011-10-24):
(无正文)

网友A:
原理非常简单:方波含基波和基波频率整数倍频率的谐波,将谐波滤除掉所剩余的就是纯正弦的基波。
低通、高通或带通滤波器只能将带外成份降低到一定比例,级数越多降低越多,所以滤波级数越多越近于正弦。
当然,必须选择好转折频率。

网友B:
参见傅立叶变换.